过孔的选择

楼主(2011-12-01):
如图所示有多种过孔时怎么选择其中一种为默认的过孔(shift+点击左键时出来的过孔)。

网友:
在DesignRule中设置

网友A:
1、首先 Setup--->Pad Stacks ,设置好你PCB所需要的过孔类型。

2、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

把你需要的Vias类型添加到Selected Vias 里

3、在走线的时候点击右键,选择Via Type

4、Via Mode里面选择Through,在Via List里面选择你在添加过孔的操作时,要设为默认的孔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三说的很详细,顶你。

楼主(2012-02-27):
引用 网友A:
1、首先 Setup--->Pad Stacks ,设置好你PCB所需要的过孔类型。

好久没上来了,今天才看到你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