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 对Win7 X64 版本的兼容性如何

楼主(2011-12-01):
     AD目前高版本中最稳定的版本应当是9.4.0.20159吧?不知道有谁在Win7 X64上装过AD的9或者10的版本,兼容性怎么样?多谢!

网友:
AD是多少位的软件,如果是32位的,64位的机器的优点?

网友:
我用的是summer 9.3.1.19182
只有装得时候第一次打开提示64位系统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直接关了,现在一直用,没问题

楼主:
8G内存的机器,装个32位的操作系统内存岂不是浪费了。

不会AD不支持4G以上的内存吧?

网友:
    穩定度就不知道,但安裝是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