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 模式下加不进来封装,请问为什么??

楼主(2011-12-01):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pads9.2版本,在TOOLS/PCBdecal editer 里间的封装,保存后,在ECO模式下找不到对应的封装,请问怎么回事??以前在2005可以的!

网友:
不可能呀

楼主:
真的不行啊,我搞了一个下午!!哪位大侠赐教!!

楼主:
我是这么做的,建好后file/save decal as/指定库,和name of pcb decal/ok/would you like to create new part type/yes/在出来的对话框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 中选pcb decal 那一页/save as/指定库和名字,结束!!这里的name of part type我输入的和前面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哪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没用过2005和9.2,不过应该不是名字的原因。建CAE、part type、关联,然后取。光取封装是不行的,大概因为part是空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