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将原来做好的原理图放到另一台电脑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各位大侠,请问使用做好的原理图导出orcad库,然后在利用做好的PCB板二次导出PCB元件库,然后再次利用原理图导出Netlist,导入allegro后放置元件发现没有元件,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库没有改设置吧,将二次导出到pcb元件库路径加入到allegro系统的元件库中即可。

楼主:
PCB库路径需要选择List file,我这个没有啊这个文件怎么建立呢

楼主:
如下图所示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library下设置路径,不是这里。明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