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参加安捷伦光器件测试研讨会观后感

楼主(2011-12-02):
昨天我和同事参加了2011安捷伦光器件测试研讨会,该研讨会安捷伦公司工作人员主要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
1.介绍了光通信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安捷伦针对光通信的发展而研发新产品和针对新仪器提出新的测试方案的概述。
2.简单介绍40G/100G测试挑战以及安捷伦复杂的光调试测试方案。
3. 高速光接收机压力眼测试。
4. 光无源器件的测试技术及安捷伦针对多端口器件IL/PDL的测试新方案。
5. 如何提高光收发模块的生产测试效率。
回顾昨天培训的内容安捷伦公司工作人员主要是针对光器件测试方面作出了主要讲解,测试中用到该公司的那些设备,这些设备和DUT怎样搭建测试平台,用他们公司提供的软件怎样通过PC控制相关测试设备来完成测试工作,其次主要讲解了搭建测试环境测试设备的工作原理以及测试设备内部怎么有效的捕捉数据处理数据所用到理论:如高斯分布,穆勒矩阵等,最后讲解了其公司对其相关仪器的操作界面Flex DC,其界面更加实用,操作更加简单,附加功能增多,可以同时测试很多测试项目提高了测试效率。
对我们而言,安捷伦光无源器件的测试技术及安捷伦针对多端口器件IL/PDL的测试新方案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首先主要讲解了测试光无源器件环境的搭建,测试的理论以及测试项目如:IL和PDL等,IL是器件的插损;PDL是偏振相关损耗;其次主要讲解了针对测试项目IL和PDL几种不同的测试方法以及安捷伦仪器内部处理数据的方法等。
听了这次讲座对于我们以后测试光无源器件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我也去了,由于一路走得不太顺利,到那已经开始了。一看,
不算太大的一个会议厅,人还是座得满满的,看来大家的热情还是蛮高涨的。好不容易在后排找了个座,挤了进去。开始听。
  记忆比较深刻的是色散测试,讲的是由于光纤的不均匀行,或者说光纤的实际结构应该是椭圆,而并不是理论上的圆形。这样的话,会导致光在传播过程中路径长度的差异,并最终导致光传播的延迟。

网友:
大学专业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现在做EDA,希望PCB技术快点发展,将来有机会做点和大学专业相关的,哈哈

网友(点评):
光背板的发展,或者说光互连的发展,值得关注。

网友A:
谈谈个人对部分内容的理解或疑惑。
1,关于接收机压力眼图测试,安捷伦提供了测试方案并做了简单的理论解释。主要是通过低通滤波器滤掉高频引进ISI,加入周期抖动PJ,引入正余弦幅度抖动,限幅调制等,塑造worse case眼图,测试接收机误码率。从而得到接收机在一定误码率比如10e-12的情况下的眼图。压力测试也就是接收机eye mask的测试应该没错。
2,关于带宽测试问题,有无传输线带宽说法?比如用VNA测试传输线S21在-?dB损耗点的频率算不算传输线的带宽?安捷伦应用工程师回答可以这样理解。但S参数扫描频率是指正弦波信号,而实际在传输线上的是含多次谐波的方波信号。传输线带宽如果跟接收机BER有关系,那么一段固定的传输线其带宽可能还不一样?
3,光无源器件的IL和PDL测试。无源器件的插损和全模式偏振态扫描。其测试结果应该类似于S参数,能用于光通道信号完整性的仿真?
希望高人多指教。
另外,人是不多但的确爆满,午餐后人就少了很多。这次居然还能中奖,电脑包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谈谈个人对部分内容的理解或疑惑。
1,关于接收机压力眼图测试,安捷伦提供了测试方案并做了简单的理论解释 ...

1 压力测试,主要是针对接收机的jitter tolerance.

2 一般提到带宽就指的是-3dB,当然也有传输线带宽的说法。但是对于现在具有高级均衡算法的收发机来说,整个链路的损耗只要不超过-20dB都可以接受。

3 对于光器件来说,更重要的CD和PMD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压力测试,主要是针对接收机的jitter tolerance.

2 一般提到带宽就指的是-3dB,当然也有传输线带宽的 ...

1.定义压力测试时,worst eye 应该都会分成stress jitter eye 和 stress voltage eye
2.传输线带宽会考虑到需要传输的信号类型,传输线的长度。工业协会在定义传输线的要求时,其实已经做的大量的实验,其相关的材料,制程,最大长度限制基本都已经定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