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引脚问题

楼主(2011-12-02):
我画原理图是有一个三极管是三个脚,但在PCB封装中是4个脚,其中1,3脚是emitter,2脚是base,3脚是collector.1,3脚在原理图中1个脚,怎么在PCB封装中指定2个脚,其中一个脚要怎么定义。老是出现Error: Gate A Decal NPN-1 has 3 terminals but gate definition has 4 pins.报错

网友:
    将不用的那个定义成signal pin就行了

网友:
    还可以定义成unused pin,你试试吧,封装不太懂

楼主:
    但是1,3脚在PCB板中我都要用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每次都是自己手动连接网络....

楼主:
    不能直接吗* \( V7 H4 A+ _  ^) \
    只能在原理图导成PCB是再加线

网友:
    貌似只能在PCB的ECO下进行添线吧

网友:
    原理图画4个脚,1和3连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