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Signal Analysis

楼主(2011-12-02):
    在PCB SI GXL运行Analyze →SI/EMI sim→Probe选择一条网络出现下面情况,如图1:

    Driver Pins和Load Pins为什么会是空白呢?

  还有在Sigxplorer 里仿真后出现以下警告,如图2!

  这是为什么呢?
  谁能帮下我!

网友A:
RE: 求教Signal Analysis

感觉你的模型加载有问题,没有驱动端的buffer,要是有工程文件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模型加载有问题,没有驱动端的buffer,要是有工程文件最好了

驱动端的buffer怎么弄?能否具体些,多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端的buffer怎么弄?能否具体些,多谢啦!

...你是不是才开始学做仿真?

你得把你的操作流程和资料详细点描述下,不然这么问太泛泛了,要是可以的话把工程文件传上来更好。

网友:
模型没加载对,另外看下pin user的属性,改下属性可以强行提取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