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热风焊盘与内电层相连,问题如下:
如果我画一个两层的板子,不存在内电层问题,那么DIP封装的通孔焊盘,在建立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热风焊盘,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不知道allegro这个软件在将来制板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或者在cadence中,这样做是否符合该软件的规则?

网友:
不需要就不做热风焊盘,出正片就行了

网友:
两层板做库很简单,只要要top bottom保证有焊盘就可以了,也没必要出负片
thermal 表层可以在allegro中一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