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的板批量生产发给贴片厂是什么资料?

楼主(2011-12-02):
需要原件的精确坐标吗?或者坐标TXT文档?还是仅仅贴片图,对SMT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A:
需要原件的坐标文件给SMT,这样贴片厂根据你的坐标,设置SMT机器,才能精确的知道什么原件放哪里,不会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原件的坐标文件给SMT,这样贴片厂根据你的坐标,设置SMT机器,才能精确的知道什么原件放哪里,不会有偏差 ...

是出BOM时带坐标那项,发什么文件给他们呢  ?还那哪些贴哪些可以不用贴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出BOM时带坐标那项,发什么文件给他们呢  ?还那哪些贴哪些可以不用贴怎么解决?

再详细点我也帮不了你了,我只是外协跟单的,那些个文件都是我们这边的硬件工程师给那边的SMT工程师之间的交接,没经过过我的手,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要是我知道了再回来告诉你哈,呵呵

网友B:
看附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附件就知道了

资料很好。收藏了

网友C:
贴片文件包括:坐标文件,位号图文件,钢网文件,拼板文件。(后两个可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原件的坐标文件给SMT,这样贴片厂根据你的坐标,设置SMT机器,才能精确的知道什么原件放哪里,不会有偏差 ...

是拼板后的坐标值,还是单个文件的?

网友:
给CAM导出的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文件包括:坐标文件,位号图文件,钢网文件,拼板文件。(后两个可选择)

坐标文件是BOM导出来,位号图文件、钢网文件就是CAM里丝印、pastemask, 还哪里贴哪里不用贴怎么解决?是他们看BOM吗 ?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坐标文件是BOM导出来,位号图文件、钢网文件就是CAM里丝印、pastemask, 还哪里贴哪里不用贴怎么解决?是他 ...

坐标文件不是BOM,只是一个零件位置的坐标。哪里贴,哪里不贴,是根据BOM来的,这个BOM一般是由硬件来做的。

网友(2012-07-04):
引用 网友C:
坐标文件不是BOM,只是一个零件位置的坐标。哪里贴,哪里不贴,是根据BOM来的,这个BOM一般是由硬件来做的 ...

那拼板的话,坐标文件怎么出?只出单板的可以吗?根据拼板尺寸再推算?

网友:
给SMT厂:BOM,元件位置图,一片贴好元件的样板,元件坐标,一拼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