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与封装引脚数目不一致怎样处理?

楼主(2011-12-02):
各位高手:
       很多元器件在原理图中与实际PCB layout是的引脚数目不一致,求教怎样处理类似情况?
       比如DIP 封装的USB座子,实际原理图只需要4个引脚,但是PCB Layout 时需要画6个引脚(2个用于固定的)。
       恳请回答尽量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还想问封装中有2个电压比较器gate-A,gate-B,gate-A是1,2,3,4,5和gate-B是6,7,8,4,5共用其中两个脚4,5,这两个脚要怎么定义呢

网友:
    PCB 的 比 原理图多的,没有关系。PCB 导入netlist 时,多余的PIN 就没有电气连接。如果多出来的PIN 是要接GND 的,在原理图的封装中要相应做出来。

网友:
    我做的时候也没有管它的,只要原理图中有连接的角PCB中的角一一对应就行了

网友:
    另外两个属性改为Unused Pin

网友A:
    这样的管脚在PCB中可以设为signal pin,定义为地,这样可以与地连接,本来他们也要与地连上好些。没用过unused pin,不知道这样定义会不会与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管脚在PCB中可以设为signal pin,定义为地,这样可以与地连接,本来他们也要与地连上好些。没用过unus ...

    哦,谢谢

网友B:
    把原理图也改为6教,把其中两队两两连在一起,定义4个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也改为6教,把其中两队两两连在一起,定义4个pin

这样做貌似不是很好吧.....

网友:
    可以的呀,如果你原理图只建4个pin脚,就跟pcb对应不上了呀,会报错的,这个只是要跟基带工程师说一下,定义pin的时候注意一点,这个方法,我用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你既然那两个多余的pin脚是固定脚,你画原理图的时候,把它悬空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那两个多余的pin脚是固定脚,你画原理图的时候,把它悬空不就好了

    哦,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