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表面粗糙度的仿真

楼主(2011-12-02):
1.使用16.3放表面粗糙度。suRFace roughness.
2.EMS2D和BEM2D,有什么区别?
3.RMS=1um,均方根?
4.mesh order=2
5.改RMS=0.5um,仿真波形没什么区别啊,为什么?注:用的现成top.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Cadence roughness是个摆设。

楼主:
1.是啊,感觉CADENCE roughness只是个摆设,不够强大。我仿10G的信号,加不加粗糙度波形都一样。对了,应该看接受端,等会试试。
2.layer-cross中,shield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平面层。防护?防护什么?正负平面?
3.波形中170的波形和170i的波形接近。170i代表什么意思?
4.channel analysis中characterazation,特征化,我看了下就是冲击响应。有什么用啊,仅看看?还是服务于其他?
5.波导是个什么概念?以前看过些,忘了,和色散的关系?

网友:
hfss14加入了粗超度的新算法,不再是传统的RMS

楼主(2012-01-21):
欢迎forvercgh回答我4楼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是啊,感觉CADENCE roughness只是个摆设,不够强大。我仿10G的信号,加不加粗糙度波形都一样。对了,应该 ...

第4个问题我可以帮助你,有了阶跃效应就可以获得冲激响应,有了冲激响应,则可以获得该线性系统任意输入波形情况下的输出波形,从而得到后面的眼图啊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是啊,感觉CADENCE roughness只是个摆设,不够强大。我仿10G的信号,加不加粗糙度波形都一样。对了,应该 ...

2,选择sheild,软件默认平面为完整的plane,不选择理论上是实际平面的分割。提取拓扑时二者某些走线情况会出现不同结果。
3,170和170i的区别。前者是芯片pin脚上的波形,后者是die上面的波形,若package影响不大则二者相差不大。
4,见楼上
5,波导是指电磁波的一种传输媒介。
没怎么用cadence新版本仿真了,对于相对低速的信号,C还是很好用的。而10G信号还不适宜用C16.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