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ADS Logic里面创建自己的工作空间

楼主(2011-12-02):
请问怎样在pads Logic里面创建自己的工作区间。

网友A:
    什么空间?图纸大小吗?如果是则在tool ---option  ---- design  窗口是的sheet 中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空间?图纸大小吗?如果是则在tool ---option  ---- design  窗口是的sheet 中选择。

    我想自己做一个工作区间,大小自己定义

网友B:
    在 PADS LOGIC 裡面劃好,全選, SAVE TO LIBRARY ,名字存為 SIZEA ,
    這是LOGIC預設的圖紙,以後一打開LOGIC就是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PADS LOGIC 裡面劃好,全選, SAVE TO LIBRARY ,名字存為 SIZEA ,
    這是LOGIC預設的圖紙,以後一打開LOGIC就 ...

谢谢,明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