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3 router里面选中修改的网络后,点击右键Add Miters项在哪里?

楼主(2011-12-02):
之前一只是用,pads来lay板的,最近闲来没事,学习在Router里面走蛇形线:
当按F3走好蛇形线了,但是蛇形线的拐角是135度,需要修改成圆滑的拐角,选中网络后点击邮件的菜单栏
,里面竟然没有“Add Miters”项,求教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知道怎么弄了,通常Router里面只是拉线,在layout模式下修改!才会有这个选项!

网友(2012-03-25):
引用 楼主:
回复:知道怎么弄了,通常Router里面只是拉线,在layout模式下修改!才会有这个选项!

你好  小弟目前遇到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在PADS9.3画了外框,想把外框角拉成圆角,但在选项对话框里面搞不懂是怎么设置的,如 输入什么才能是圆弧呀

网友:
一,tools->options->design->miter

二,右键,select board outline

三,选中板框相交的地方后,右键,add mi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知道怎么弄了,通常Router里面只是拉线,在layout模式下修改!才会有这个选项!

router里面是可以直接走圆弧的,options---Tune---勾上Use arcs in miters,在Miter  ratio中输入弧度。

网友:
谢谢版主,支持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