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封装的元件与分割后的元件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1-12-02):
各位大侠,问题就是:复合封装的元件与分割后的元件之间的区别?  周景润那本书的36页的问题。

view packge,以后看起来是一样的啊?

网友(2013-06-17):
复合封装元件的每个元件相当于是copy的,相对应的引脚类型和形状都是一样的,只是名字和编号不同罢了

大元件分割后的元件没得啥相关的,可以看成单独的一部分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也是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