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LED灯,怎么不亮

楼主(2011-12-02):
麻烦大虾些,帮我看看这个线路,当VCC为5V时,LED1亮,LED2不亮;当VCC为12V时,LED2亮,LED1不亮;但我觉得这个原理是没有错的,但我用这个线路去试着焊出来,5V时,LED1亮,LED2不亮,符合要求,但12V时,两个灯都不亮了,烦请大虾些,帮我看看这线路,提提改进意见了,谢谢了。

楼主:
图中LED1的K端接地,2N7002的Vth(1.0V~2.5V),还望大虾,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Vcc=5V时,Q2 G端0.935V,Q2 不导通,有零点几毫安电流流过LED1;
Vcc=12V时, Q2导通,LED1 就不亮了;

再看 Q1,即使Vcc=12V时其可导通,S极最高也只有1.25V,LED不会点亮。

各位以为然否?

网友B:
幫你修改電路,並做了仿真,請看結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cc=5V时,Q2 G端0.935V,Q2 不导通,有零点几毫安电流流过LED1;
Vcc=12V时, Q2导通,LED1 就不亮了;
...

不是1.25v你是怎么的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幫你修改電路,並做了仿真,請看結果。

能否解释下他的那个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啊?他的那个12v的时候led1不亮了,这就说明Q2导通了  同样Q1也应该导通啊   导通之后就应该亮啊,仿真出来的为什么会那样?楼主可否解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否解释下他的那个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啊?他的那个12v的时候led1不亮了,这就说明Q2导通了  同样Q1也应该 ...

樓主的原理圖,12V分壓約小於LED2的VF,所以LED2不會亮。
(如果沒猜錯的話,由原理圖來看,LED2 應該是藍色的。一般來說藍色和白色的LED,VF約2.9V)

12V經過39K和9.1K分壓,得到2.2V,所以使Q1導通,所以LED1不會亮。
5V經過 39K和9.1K分壓,得到0.945V,Q1不導通,5V電壓會經過2個R(1K,10K)和LED1,所以LED1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原理圖,12V分壓約小於LED2的VF,所以LED2不會亮。
(如果沒猜錯的話,由原理圖來看,LED2 應該是 ...

谢谢

网友:
補充說明,我用的仿真的LED手冊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1.25v你是怎么的出来的?

39k,9k分压得2.25V,减去Vth 最小值 1V 得 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修改電路,並做了仿真,請看結果。

根据你这样,5V输入D3会亮了,12V输入,则两个灯都会亮哟,我是想输入5V,亮一个灯,输入12V亮另外一个灯,但从你原理图中,看不出来,因为输入如果为5V,则U1的G端电压为,1.25V,U1导通,D2不亮,这时U2的G端电压为0.75*5已经亮了,输入12V时,效果也是一样呀

网友:
首先說明一下,選用不同 LED ,則 VF 會有差異。
我的原理圖上面 D2 是紅色的,VF=1.8V。D3是白色的,VF=2.9V。
所以我的最後計算的結果,可能跟你想的到不太相同。

當 VCC=5V 的時候,
U1 的 G 極 = 1.25V (< Vth ,Vth=2.1V),所以 U1  D 極和 S 極不會導通,所以 D2 有電壓,電流約 3.1mA。
U2 的 G 極 = 3.75V (< Vth + D3 VF,二者相加約5V),所以 U2 不會導通,D3 沒有電壓,所以 D3 不會亮。

當 VCC=12V 的時候,
U1 的 G 極 = 3V (> Vth ,Vth=2.1V),所以 U1  會導通,所以 D2 的 D 極和 S 極導通,D2上有不會有電流,D2 就不會亮。
U2 的 G 極 = 9V (> Vth + D3 VF,二者相加約5V),所以 U2 不導通,D3 上會有電壓,所以 D3 上會有接近 4mA 的電流流過,D3 會被點亮。

网友:
如果仿真的東西不準確,要這個仿真又有何用? 那為何要大費周章去學習呢?
知道了原理,用仿真去看結果,是最快速知道答案的方法。如果不相信,可以用紙筆計算一下,就知道對不對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打开了恩维,然后找出了我自己想要的线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