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ID硬件设计中,消除或减小录音杂音的方法

楼主(2011-12-02):
本人从MID硬件设计,在一款威盛的产品中出现录音燥音很大,希望前辈指导

网友:
如果还有改板机会,那就多注意一下模拟部分的电源,地,  走线要包地,另加一下放大电路以备调试.
如果已经做好,那就通过调节放大倍数(包手软件硬件调试),把音量和噪声调到合适位置.另适当减少耦合电容,也可降低部分噪声.
另看看软件有没有降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