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电橡胶的焊盘怎么制作:关键是不是在pcb板上镀金啊?

楼主(2011-12-03):
如题!谢谢

网友:
建封装的时候,在toplayer层画粗细适合的线(看你的导电硅胶大小了)画,一般是先画数行的横线,然后用竖线分别将奇数行、偶数行连接起来,作为两个极性,有个关键点就是,画完之后,要在该区域开窗露铜。在此要说明一点,当用这个封装画板后想全板敷铜的话,记得这个铺铜不能被露铜,否则按键会将这两个极性跟所铺铜的网络一起短路。太细节的操作就没办法跟你说了呵呵。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下:可以做那个半圆不?不划线

楼主:
俩个半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