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如何获取一个drill hole的Poly

楼主(2011-12-03):
skill如何获取一个drill hole的Poly呢,请哪位大哥帮帮忙说一下步骤!呵~谢了!

网友A:
dPoly = car( axlPolyFromDB( dVia ?layer car( dVia->startEnd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oly = car( axlPolyFromDB( dVia ?layer car( dVia->startEnd ) ) )

这样只得出外径哦!内径没办法得到吧!

网友A:
dVia ->definition ->drillDiameter ??
得到那个环形吗? 两个Polly AND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ia ->definition ->drillDiameter ??
得到那个环形吗? 两个Polly AND一下?

~谢谢evel!现在有个问题是圆型时可以用dVia ->definition ->drillDiameter得到,但是如果是椭圆这个环形就得不到了!还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evel!现在有个问题是圆型时可以用dVia ->definition ->drillDiameter得到,但是如果是椭圆这个环 ...

可以通过间接方法获取Slot的尺寸,需要先自动分配Drill Symbol.
db ->definition ->drillFigureHeight
db ->definition ->drillFigureWid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间接方法获取Slot的尺寸,需要先自动分配Drill Symbol.
db ->definition ->drillFigureHeight
d ...

~非常感谢!呵呵~我想好久都没找到方法,版主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