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过孔thermal的设置???

楼主(2011-12-03):
今天做焊盘时发现有个thermal选项,我也想用一下,设置完后没见到效果,研究了一下,没找到原因,上来问问。请高手指点。谢谢!!有图纸,图纸是我想试验这个功能才画的。我在元件库和在图纸选取某个元件脚都有改过。也不行。

楼主:
等待解答

网友:
    pad and VIA hole   thermal 只有出负片的时候才能起作用

网友:
    Thermal是pin与shape的连接形式

网友:
    看下这个贴: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528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