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的太没人气了,我发个问题

楼主(2011-12-03):
mentor EN的BOM和SMT坐标是怎么出的?

网友:
运行“FABLINK XE”这个软件,里面“OUTPUT”--》“BILL OF METERIAL”即可。
SMT坐标也是用上面的软件:“FILE:-》”EXPORT“--》“GENERAL INTERFACE”--》“GENERL AIS”即可。

其实这个软件的界面和EXPENDITION一样的,那些菜单2个都有,可是就是不给输出,非的单独运行上面的软件才有这个选项!

楼主:
你说的是EXPENDITION吧?
EN的DESIGN MANAGER下有FABLINK XE PRO和FABLINK两个模块
FABLINK XE PRO模块:我的PCB是用RE画的,用XE打不开
FABLINK模块:在OUTPUT/BILL OF METERIAL下可以输出BOM,但坐标不知道怎么输出

网友A:
BOM,从原理图出来,SMT坐标
FILE:-》”EXPORT“--》“GENERAL INTERFACE”--》“GENERL AIS 没说要运行FABLINK XE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M,从原理图出来,SMT坐标
FILE:-》”EXPORT“--》“GENERAL INTERFACE”--》“GENERL AIS 没说要运行F ...

我搞糊涂了,到底用什么软件出呢?
BOARD STATION RE里面FILE下面没有EXPORT,只有EXPORT ASCII,而且一点就出错,要LICENCE,不知道是不是破解有问题;
LAYOUT和FABLINK模块的FILE:-》EXPORT下面也没有GENERAL INTERFACE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搞糊涂了,到底用什么软件出呢?
BOARD STATION RE里面FILE下面没有EXPORT,只有EXPORT ASCII,而且一 ...

噢 我们的是Expedition,不是BS

网友B(2012-11-01):
引用 网友A:
噢 我们的是Expedition,不是BS

Expedition 也可以,Expedition是BS的高级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pedition 也可以,Expedition是BS的高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