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没有POWER GND OFF- OPAGE的连接符号怎么办呀!

楼主(2011-12-04):
pads Logic中没有POWER   GND  OFF- OPAGE的连接符号怎么办呀!
我新建了  没有办法建?重新装了软件也不行?

请大虾们指教。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PADS什么版本,在TOOL-SAVE OFF-PAGE TO LIBRARY里更改,在PADS2007里改电源老是改不了,但是我用9.3版本就可以改了

网友:
用ORCAD画原理图简单点

网友:
真的很详细啊
当初我问了好久才知道在哪更改

楼主:
我知道了,是我把那个COMMON库移除了。添加进去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3-08-13):
好久前看过,现在又忘了,不过又被我捡起来了

网友:
又学一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