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更改焊盘库路径出错?急急急!

楼主(2011-12-04):
小弟初学cadence 很不熟悉,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急急急!

楼主:
小弟按照工具书的知道一步一步的更改焊盘库路径,可是到了最后却不能保存,显示出错,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楼主:
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不吝赐教,感激涕零啊!

网友:
错误显示的是你的env文件有问题,查看一下这个文件,应该在你安装时指定的。

如果忘记了,可通过“我的电脑”右键“系统属性”窗口中选择“高级”/“环境变量”来查看:
其中变量“home”对应的路径中一定能找到一个env文件,这个文件就是了。

网友:
另外,不知道你用的啥版本,16.2是支持中文路径的,但是未必支持空格。
所以检查一下上述焊盘路径是否正确,最直接的方法是先临时改个英文名字试一下。

网友:
    昏死,,不用中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