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为什么没有Reports 这个选项

楼主(2011-12-04):
orcad16.3为什么没有Reports 这个选项

网友:
有吧?tool---report

网友:
那要看你安裝的軟件是哪一個版本( Capture 還是 Capture CIS ) ?  Capture 沒有Reports 这个选项。

如果是安裝的時候,選擇是Capture CIS ,但是運行軟件的時候,在第一次開啟畫面會要你選擇產品,如果選擇 Capture ,也會 沒有Reports 这个选项。

网友A:
如果是安裝的時候,選擇是Capture CIS,要修改產品選項目,請先運行 Capture,但是不可以開啟任何 DSN 文件, 然後按照下圖修改。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安裝的時候,選擇是Capture CIS,要修改產品選項目,請先運行 Capture,但是不可以開啟任何 DSN 文件 ...

    但是我改变产品后还是没有报告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