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输出网络表总是出错,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11-12-04):
capture cis输出网络表总是出错,提示如附件:

网友:
在做元件封装库的时候,芯片电源和地的pin脚的type要设置为power,其它倒没看出来

楼主:
比如说下面的U33-11的错误提示: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O_24" found on Package XC6VSX475T_FF1759-11 , U33-11 Pin Number AE31: FPGA_6.SchDoc, FPGA_6.SchDoc (4.70, 1.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40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O_24" found on Package XC6VSX475T_FF1759-11 , U33-11 Pin Number AH32: FPGA_6.SchDoc, FPGA_6.SchDoc (4.70, 1.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41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O_24" found on Package XC6VSX475T_FF1759-11 , U33-11 Pin Number AJ29: FPGA_6.SchDoc, FPGA_6.SchDoc (4.70, 1.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42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O_24" found on Package XC6VSX475T_FF1759-11 , U33-11 Pin Number R31: FPGA_6.SchDoc, FPGA_6.SchDoc (4.70, 1.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43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O_24" found on Package XC6VSX475T_FF1759-11 , U33-11 Pin Number W29: FPGA_61.SchDoc, FPGA_6.SchDoc (4.70, 1.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如下图所示:请高手看看,谢谢!

楼主:
没人解答啊!!!!!

网友:
同意二樓所說的。[ 在做元件封装库的时候,芯片电源和地的pin脚的type要设置为 power ]

网友:
同名引脚在orCAD里面是不被允许的,除非是电源引脚。所以2楼是正解。楼主检查下吧。FPGA的电源引脚的引脚类型。

网友:
VCC0_24同名了,今天我做的时候,做了一个闪热GND脚都报错! 不能同名!

网友(2012-01-08):
就是管脚不能重名,即使转换成电源属性引脚在导出Allegro网表时也会产生警告

网友:
哪个版本的orcad?我的是16.2,在做封装的时候有提示过管教重名,点击确定之后就OK了。倒网标没有提示管脚重名的警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