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grid如何设置的?有图无真相。--已解决,真相大白!

楼主(2011-12-05):
看到别人的板子上的栅格点设置,觉得挺好的,请教如何设置成这样?

真相如3楼7楼

楼主:
上图中每个格是1mil,但是每隔20个mil会有一个大的grid。

网友A:
小格点 设置成大格点的时候在格点之间加空格。
如:小格点0.1
大格点0.1 0.1 0.1 0.1 0.1 0.1 0.1 0.1

网友:
    这样设置会不会看着太纠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中每个格是1mil,但是每隔20个mil会有一个大的grid。

    没错,是网格设置的显示.

楼主:
多谢忘颦,默认就是20个格一个显示吧?能设置间隔多少个显示一个大的吗?
    我看见你的图里是10个显示一个大的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格点 设置成大格点的时候在格点之间加空格。
    如:小格点0.1
    大格点0.1 0.1 0.1 0.1 0.1 0.1 0.1 0.1

    晓得了,闲来做了实验,如果想让其每隔10个基本单位(例如1mil或者0.01mm)显示一个大的格点,
    那么就这样设置: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10个数)
    如果想让其每隔20个单位显示一个大的格点,
    那么设置为这样: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20个数)

    以此类推所以如果想每隔m个单位显示一个大的格点,
设置如下:1.0 ......................1.0 (m个数)

    注意,每个数之间有“空格”,就像忘颦说的那样。

网友B:
    我靠,我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我懂了

    懂了?也不给我评个分?哈哈,先谢谢哇。

楼主(2012-05-30):
引用 网友A:
    小格点 设置成大格点的时候在格点之间加空格。
如:小格点0.1
    大格点0.1 0.1 0.1 0.1 0.1 0.1 0.1 0.1

高人,请教一下能否显示成方框的形式?
好像都是grid的。

网友: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选项

网友:
    开眼界了,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开眼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