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PI仿真的IC工作频率怎么算?

楼主(2011-12-05):
铺电源平面时,要求压降效应5%,这要求工作频率阻抗小于一个值,可这个工作频率是怎么定呢,简便的算法是clkx3,可这只是估算,个人觉得应该跟上升沿有密切关系,具体关系是什么,还在猜。那位高人能详细解释一下么。越详细越好,感激!

楼主:
是我没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确实不明白你说的。

楼主:
SIWAVE AC IR drop 仿真时 IC工作频率怎么定,IC clockx3?求详解

楼主:
越来越说不清了,仿真的上限频率怎么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SIWAVE AC IR drop 仿真时 IC工作频率怎么定,IC clockx3?求详解

它有ac ir drop吗?我没找到只有DC DROP啊

网友:
    原理没搞清楚,继续看书。IR Drop是DC的范畴,没有什么频率设置的。

网友:
    版主siwave有 AC IR drop 功能吗只有sweep功能吧。

网友:
Fknee=0.35/trise
    也有地方F=3*clk
求详解

网友(2012-04-12):
    楼上正解

网友:
    仿到1GHz足够了,其实PCB去耦电容也就在200MHz以下的范围内起作用,封装电感限制了板级去耦电容的最高上限。

网友(2012-07-05):
全链路仿真1g,只看板级的话70m就很保守了

网友:
    楼上的,全链路的仿真怎么玩啊/
你说板级的话到70M,你是怎么得来的?安装电感一般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