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 拜托跟下帖子啊!

楼主(2011-12-05):
小弟 初学pads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我安装了pads9.3的版本的  可是等我安装完后(全是按照步骤来的),在我本本桌面上点击pads logic  logo时 电脑,pads logic打不开 一直在等  ,我也启动了任务管理器的,管理器的应用程序根本就没有显示我在打开pads logic这个任务的。 ~~~~(>_<)~~~~   郁闷啊!
   是不是电脑问题 ?还是那软件的问题啊?可是我这是第二次安装的,我第一次安装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所以那软件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跪求咧~~~~~~~~

网友A:
你既然第一次安装成功了 ,第二次就没问题的 ,相信自己,加油!

网友:
实在搞不定,装个精简版的嘛.

这些安装问题没有现场看到是很好表达得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第一次安装成功了 ,第二次就没问题的 ,相信自己,加油!

恩 谢谢 查到问题了
  太稀烂了 既能不联网时 就没有出现那情况  不联网就没有出现!真稀烂啊!
  呵呵呵  好像是pads公司不怎么支持流动网络是吧?

网友:
呵呵,我猜是因为你的破解路径有问题,电脑一直在找你的破解路径,又找不到。以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重新设置破解路径就OK了
将电脑中的环境变量MGLS-LICENSE...这个路径指向您的flexlm文件(就是你安装破解时生成的破解文件),这样OK了。

网友:
我怎么贴不了图片?
如果不明白环境变量的设置请百度一下
呵呵,我猜是因为你的破解路径有问题,电脑一直在找你的破解路径,又找不到。以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重新设置破解路径就OK了
将电脑中的环境变量MGLS-LICENSE...这个路径指向您的flexlm文件(就是你安装破解时生成的破解文件),这样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