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觉得16.5的slide不如16.2的好用啊

楼主(2011-12-05):
大家有这个感觉不?还是我的错觉?

楼主:
修线的时候,点过孔以前很准的 ,现在明明看着是点在过孔上的,怎么老是选择了和过孔连接的线额·····难不成是我眼睛花了··亦或是apm下降了~~~~

网友A:
在filter里把cline seg勾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ilter里把cline seg勾掉即可

这····那····修线和移孔同时进行的时候岂不是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那····修线和移孔同时进行的时候岂不是会很麻烦~~~

allegro本身就很麻烦!这点不算啥

网友:
在filter里把cline seg勾掉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那····修线和移孔同时进行的时候岂不是会很麻烦~~~

用slide命令本来就线和过孔一起移的,怎么会麻烦呢? , 如果你是要移过孔让线也跟着移那也不是问题,确实如几位所说只选过孔就好了,线一样会跟着移的.只要你会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可能是我刚换过来还不太习惯吧···
此外还有个问题 也是最近使用时候发现不如16.2的时候顺畅
在slide状态下,corners 选择arc和45时候修线。
选择45°的时候,clines和pin成45°的整数倍夹角,有时候我想走任意夹角的线需要选择arc,可是在选arc的状态下修线,移动cline segs 老是出现与我预期不一样的情形··(16.2的时候直接点slide从来没有关心过corners选得是啥 用的一直很顺手)  具体很难用文字描述 搞了半天不知道咋上图的,改天有空我来上个图~~~

网友:
16.x推线的时候确实有点部顺手,“cline segs 老是出现与我预期不一样的情形”,同意,它老有各临界点,过了那临界点,就突变成另外一个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