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添加层叠架构图

楼主(2011-12-05):
如何在allegro中添加层叠架构图,谢谢

网友:
给你一个skill,在命令窗口中输入xs即可。
附件:

网友:
感谢楼上的分享!~很好用

网友:
楼主,能告诉一下怎么安装这个文件夹吗?

网友A:
通用的方法加载skill就行了,没啥特别之处。

网友(2012-03-05):
二楼的:“Use the new API for 16.x”,这个只是适用于最新的16.x,有没有15.x下的此功能的skil程序,谢谢!l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方法加载skill就行了,没啥特别之处。

    添加路径没有成功,不清楚skill是否带有密码,大佬能告知如何添加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