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每条NET都接有一个小电容 ,这样怎么做等长的

楼主(2011-12-05):
差分对每条NET接有一个小电容  ,这样做等长的时候,连接电容的小段NET ,也计算在差分对中了  ,这样怎么做等长,我现在想设差分对中去掉这个线,怎么做啊

如下图的 那一小段

网友:
如果布局合理的话,这段线是不会计算在其中的,从布局上想办法吧。

楼主:
可是调整等长的时候会带有这一段   一直提示DRC错误

网友:
还按原来做,就当没这电容。

网友:
布局的时候这样:让差分线直接经过电容的一个pad,这样就不会算在其中了。

网友:
用PIN PAIRE 方式不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