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有MOS管2N60的spice模型?

楼主(2011-12-05):
请问哪儿能找到这只管子的spice模型?请知道的朋友们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这个贴子要顶~~~~~~~~~~~~~~

网友:
http://www.fairchildsemi.com/models/PSPICE/Discrete/MOSFET.html  裡面下載 FQD2N60C 然後 Pspice 即可使用

网友:
    好像真没有具体的这个型号

网友(2012-02-18):
    之前有下載過,現在真的找不到了。但是 datasheet 還是有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Q/FQD2N60C.pdf

看看是不是可以用 FQD2N80 來替代呢?
    還是 相同的網址 http://www.fairchildsemi.com/models/PSPICE/Discrete/MOSFET.html

网友(2012-03-23):
    *DEVICE=2N60,NMOS

* 2N60 NMOS model
    * created using Model Editor release 16.5.0 on 12/13/11 at 17:05
he Model Editor is a PSpice product.
    .MODEL 2N60 NMOS
    + LEVEL=3
    + L=2.0000E-6
    + W=.5
    + RS=10.000E-3
D=10.000E-3
TO=3
    + RDS=1.0000E6
OX=2.0000E-6
    + CGSO=40.000E-12
    + CGDO=10.000E-12
    + CBD=1.0000E-9
    + RG=5
B=1.0000E-3
    + GAMMA=0
APPA=0
    *$

楼主(2013-02-22):
    谢谢版主,虽然相隔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