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 8层板下方有一块单极天线区域各层都没有铜皮,但是上面却钻的很多小通孔,何故?

楼主(2011-12-05):
如题,求解。谢谢。

网友A:
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吗?

网友:
你怎么知道各层都没有铜皮呢?这种那个肯定有

网友(2012-01-08):
难道是用来排气用的?
呵呵

网友B(2012-04-06):
用来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散热的

散什么热?是制板过程中还是在手机使用中??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什么热?是制板过程中还是在手机使用中??愿闻其详!

我是做PCB板的,之前我有个客户也有你说的这种情况,我问过他,他说这些小通孔是用来散热用的,这些小孔可以做成金属化孔也可以做成非金属化孔。因为长时间工作会使PCB板发热,所以用这些小孔来散热用的,这样避免PCB板过度发热而影响机械故障和PCB板的使用寿命。如果是手机我想应该也是同样的原理吧!手机如果通话时间长了也会发热发烫吧!

网友:
最好去看一下结构方面的,也有可能有一个功率很大的器件,产生很多热通过这些孔,空气容易对流;从而散热快

网友:
有需要加工pcb板的请联系我,上海杉祺电子   于都贤  18721153138   QQ:105235516
邮箱:ydxpcb@163.com

网友C(2012-06-12):
不是散热的,因为一般馈点这里不会有太大的热量。
这些小孔应该是固定那块铜皮用的。这么大块铜皮,而且基本上是孤立的,如果需要在上面焊接,那么很容易把这个铜皮拉掉。所以打上孔,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散热的,因为一般馈点这里不会有太大的热量。
这些小孔应该是固定那块铜皮用的。这么大块铜皮,而且基 ...

红色框中是没有铜皮的,那些孔如何固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