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接地焊盘不能设置为热焊盘

楼主(2011-12-05):
设置如图   灌铜后的接地焊盘还是和屏蔽连在一起

网友:
    忘记说了

    你自己截图的都是flood over了   选Orthogonal  或者Diagonal
    忘记说了  图片红色这里 下拉菜单中都要改

    红框中下拉菜单

    红框中下拉菜单

楼主:
    选Orthogonal  或者Diagonal   只有过孔变热焊盘了,元件接地焊盘还是没变热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Orthogonal  或者Diagonal   只有过孔变热焊盘了,元件接地焊盘还是没变热焊盘。

按照2楼的方法,不同的焊盘形状都要设置热焊盘。

    下拉菜单里的要一一设置。

网友:
    每种焊盘均要照2楼所说的设置(共有四种焊盘形状)。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2012-03-08):
    谢谢啦  终于知道怎么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