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CAM350检查钢网GERBER与PCB的GERBER文件

楼主(2011-12-05):
请教,如何使用CAM350对比钢网GERBER与PCB的GERBER文件?
主要是不知道如何请两个文件重叠在一起?
备注:我们的钢网是正反面做在一张钢网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解答

网友A:
出资料时候,设置好导入cam350 自然就对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资料时候,设置好导入cam350 自然就对齐了

谢谢您的回复!能详细解说一下不?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对齐?

网友A:
allegro我还没出国gerber,Pads 我出gerber 会让所有层都对齐,在cam350里所有层都是重叠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我还没出国gerber,Pads 我出gerber 会让所有层都对齐,在cam350里所有层都是重叠在一起的、

谢谢您的热心。
ALLEGBRO我没用过呢。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我需要做的工作是:把PCB的gerber文件,与按此文件修改做出钢网的GERBER文件,这两个GERBER文件叠加在一起,对比后者与前者之间的变化。

网友B:
    直接用allegro出钢网文件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
    ALLEGBRO我没用过呢。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这个用到 层对齐的命令
    我也不是很熟,你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allegro出钢网文件即可!!

谢谢您的热心。
我们目前没有使用这个软件,并且在设计过程中没有直接出钢网文件。
    现在的做法是将GERBER数据中的SOLDERMASK层发给网板厂,网板厂将其加工成网板文件,制作网板。
我们需要对网板厂生成的文件与我们提供给网板厂的文件做一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到 层对齐的命令
我也不是很熟,你百度吧

    谢谢您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