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走线格点问题

楼主(2011-12-05):
请问一下,当元件与元件之间由于格点问题,走不了直线,大家时怎么处理的?

还有大家在pads router中走线时,是否设置走线格点?

网友:
没有设置,这个貌似是软件问题

网友A:
把元件的坐标移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元件的坐标移动一下。

这个貌似不行啊,总是偏一点,

网友:
你打孔不在格点上不就行了啊

网友:
这只是小问题  完全可以修饰下的!

网友:
估计是格点设置的问题,象SOP的元件多半是以mil为单位,而您走线时可能设置的格点为mm,这样总会有点偏差,想解决此问题,最好是将走线格点设置为mil为单位,这样您打孔就不会有这样的偏差。或者您将格点设置为很小如0.001mm,慢慢移动一下过孔,也行,不过这只适合很少移动的场合,否则这样移动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