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重用问题

楼主(2011-12-06):
怎样把几部分布局合到一起?

file——export——placement,然后在另外一块PCB中import placement,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反应...

还有sub-drawing的应用,哪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A:
    如果是15.7,,要先删除要导入器件位置的那些器件才行

    如果是16.5,,要选择move那个选项

网友:
    placement不好用…………

网友:
    直接导出来就OK了,没有其他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5.7,,要先删除要导入器件位置的那些器件才行

如果是16.5,,要选择move那个选项

版主正解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