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性参数(如C1 ,R1那些)不见啦 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06):
PCB中 属性参数(如C1 ,R1那些)突然不见啦 是怎么回事?而且在display中已经它REF.DES钩上了  颜色也改过啦   但是就是没显示....     求助高手 !!! 怎么让它可见

网友A:
点击元件右键-Properties-labels,剩下的懂啦.........

网友B:
看在Part label property 里面REF.DES的show的选项是不是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元件右键-Properties-labels,剩下的懂啦.........

我试过啦   但是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在Part label property 里面REF.DES的show的选项是不是none

是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啦   但是没用啊

除了颜色跟这个,还真不知道有哪里还要设置,LZ把PCB上传嘛。

楼主:
已经解决啦    但是现在都打乱了    有没有办法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这个我是没办法啦,自己慢慢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