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allegro和mentor的选择

楼主(2011-12-06):
大家好,我以前用protel99sesp6做PCB,现在需要做高速多层板,请问allegromentor哪个更适合啊?更有前途啊?在中国。
谢谢。能讲讲原因就更好了。

网友:
dxdesign expedition flow
capture  allegro flow
都是不错的选择
工具其次,看你公司的需求了,需求决定工具

网友:
事关前途,不敢妄下定论。

网友:
没什么好纠结的2个都学吧

楼主:
3楼你好,
dxdesign expedition flow是不是for Linux?
capture  allegro flow和cadence allegro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你好,
dxdesign expedition flow是不是for Linux?
capture  allegro flow和cadence allegro有什么区别 ...

for win

Cadence是公司名称
capture是原理图工具,还有一个老的叫concept,capture那个用的公司多一些,也更好用一些,allegro是pcb布线工具

不要去学boardstation,用的公司很少
pads适合小公司不适合大公司用
zuken只有日企用

lz时间充裕的话两个都学点,懂点皮毛,然后面试的时候找个公司正规的接受系统的培训应该就可以上手了,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按照你的介绍,我决定学allegro。
我下了16.5,装了几次没成功(破解失败)。而且好像出了很多补丁,到12了,不知道是不是打补丁需要从1达到12,还是只打第12个补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按照你的介绍,我决定学allegro。
我下了16.5,装了几次没成功(破解失败)。而且好像出了很多 ...

只要装最新的即可!

网友:
正在学习ALLEGRO中。共同努力。

网友:
装个16.3就可以了,新版本很大功能上差不多,最要命的是装起来麻烦,bug多
装了16.3然后装最新的hotfix

楼主:
已经装好16.5了,没打补丁,先玩玩。

楼主(2012-01-11):
请教打补丁的方法。
是不是先安装16.5,然后再安装补丁,最后破解?还是别的方法?

网友:
呵呵,我也是搞不清哪个适合我,所以都学会了。
现在越来越倾向于Expedition。

网友(2012-12-19):
在PCB板级设计方面MENTOR要比CADENCE强

网友:
补丁不需要也没事的  我装的16.5 用了好久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