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M建好封装后allegro中有错误标识

楼主(2011-12-06):
如图,我建的是定位孔的封装 这样有关系吗?是不管这个错误,还是得想办法消除它?

网友A:
看看cmgr里pin to pin的规则设置是多少,最好看看焊盘有没有重叠
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mgr里pin to pin的规则设置是多少,最好看看焊盘有没有重叠
问题不大

cmgr里pin to pin的规则设置,这个具体是在哪里啊?在allegro和FPM中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