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教训

楼主(2011-12-06):
前几天发到线路板厂我自己画好的一块板,自己焊好后一通电就冒烟,烧了,查原因,原来是几处地没跟统一GND的地没连在一起,检查连通性的时候也知道,以为不用管,结果用万用表量几处GND分开着,保护二极管前的电压比输入电压还高,教训啊  我的大洋啊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个人感觉Pads应该在这儿进行改进

网友:
    pads是logic与pads同步的,原理图正确,PCB肯定是正确的,除非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的地平面被割破了,你又没有连起来吧,这样就很难检查出来的。

网友A:
    自己问题!要么就是原理图问题!要么就是楼主没同步!或者是设计问题,发板前期工作,如果有任何改动,切忌要重新铺铜,检查连通性,和安全间距!还有就是,如果不懂的话,切勿在ECO下做改动!

网友:
    这个跟软件本身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问题!要么就是原理图问题!要么就是楼主没同步!或者是设计问题,发板前期工作,如果有任何改动,切忌 ...

任何改动,必须重新覆铜,检查连通性

网友:
    :o:o:o:o

网友:
    呵呵,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记住教训,就是经验
    祝楼主好运

网友:
    打地孔后,检查连接性,很多明明连接在地上的过孔也报错,我一般不去管他;连接性的检查,我一般用FILTER,只选UNROUTED,然后框选。

网友:
    地孔报错是因为整体上的地没有连通,只是局部连通了,这样地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高速板不允许的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没有表述清楚 ,是 我人为 的错误 ,不是 软件的问题.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