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2007封装问题

楼主(2011-12-06):
关于pads2007中原理图和pcb图的封装始终不对应,例如电容,原理图是0402的,pcb图是0603或0805,无论怎么修改只要一同步就又回去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想PCB是0603或0805,但原理图是0402,同步后PCB变为0402;还是你想PCB是0402,原理图是0402,但同步后PCB变为0603或是0805呢?

建Part Type是Decal出的封装设置好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想PCB是0603或0805,但原理图是0402,同步后PCB变为0402;还是你想PCB是0402,原理图是0402, ...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pcb图的三极管画不上线,其他元件正常,貌似是因为原理图和PCB图封装不同,改了好几遍还是不行,库里应该是对应的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pcb图的三极管画不上线,其他元件正常,貌似是因为原理图和PCB图封装不同, ...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Logic的引脚号和PCB封装的引脚号不对应的问题。比如你Logic用的是C、B、E,但你PCB封装是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Logic的引脚号和PCB封装的引脚号不对应的问题。比如你Logic用的是C、B、E,但你PCB封装是 ...

噢,谢谢喽,应该是吧,但是改完后每次还是原理图和PCB图不对应,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呵呵你看看元件封装里面的PIN的设置是不是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看看元件封装里面的PIN的设置是不是对应的

我看了一下确实是不对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