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接地的一个问题,谢谢关注

楼主(2011-12-06):
最近纠结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吧,感觉也算是钻牛角尖了,但还是想搞明白,所以来论坛请教大神们!
主要是关于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
我最近画的两层板,顶层有DGNDH和AGND,其中AGND区直接接电源地,并且在顶层对AGND与DGND分别敷铜,最后在沟槽的位置用一零欧电阻桥接。
在DGND区有三个芯片均处于覆铜区,可以说是共用覆铜区吧,但现在我就不知道这样敷铜后,DGND这块到底算是多点接地呢,还是串联单点接地,不知道该把这个区看成是导线呢还是一个参考面,故来请教大牛希望能得到启发!
LZ新手,大神轻拍,呵呵

楼主: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以我的经验不要区分GND,你只要让数字信号的回流与模拟信号的回流路径分开就可以了。实在分不开的十字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不要区分GND,你只要让数字信号的回流与模拟信号的回流路径分开就可以了。实在分不开的十字交叉。 ...

    这个分开,最后要接到一起的时候你通常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只要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与它们的回流路径互不干扰就不需要区分地的,没有必要,这些规则只针对不理解的人,理解了就可随机应变了。通常放一个元件0603封装或其它封装到时可以放电阻,磁珠等器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都有道理,只要数字回流不干扰模拟回流最好不要分地,地的面积会大些、接地阻抗要小,效果可能还要好!!

网友:
    如果有一定频率的话,可以选择电感,如主板codec部分,大多选用电感,频率比较低,就选0ohm电阻吧,把两个地接在一起,其它的,就让AGND一块,GND一块吧,不交叉,一般不会出去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