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ble to open iCDB connection..

楼主(2011-12-06):
我的版本是EE2007.9,在打开一个工程的时候,出现“unable to open iCDB connection”... 请高手帮忙指点啊。

网友(2012-04-11):
你开了防火墙,Dxdesigner等 打开工程时首先要连接internet,如果发现你放火墙给禁了,就会出现那样的。

Mentor 并非省油的灯,也许这就是他们检测是否用盗版的后门。

但是你如果把放火墙打开,把物理的网断了,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2013-05-17):
和网线无关, 主要问题在database 目录的文件, 感觉和 license 有关. 比如本地没有运行 iCDBNetServer
在公司7.9.3 服务器上使用的能正常打开project. 用公司单机(有正版的 license授权)也出现“unable to open iCDB connection”
不知是否和安装时没有选择  iCDBNetServer有关?
很是郁闷.

网友:
你本地的库和项目的库不一样。

网友:
如果你的文档是复制下来的话,就是没有复制完整,请用Job Management Wizard复制再试一下。
如果是连到服务器的话,应该是有人打开了,但没有使用协同模式。

网友:
注意,用Job Management Wizard复制的话如果没有开启协同设计,必须是在没有人打开的情况下才能复制完整,否则会提示出错,Mentor的EE采用的iCDB会在打开文档时锁定Project下的database文件夹下会的icdb.dat文件,在没有使用协同设计模式下,一但打开就会锁定,无法复制等操作。

网友:
多谢!原因基本搞清。
1. 和 LIB 没有关系。
2. 文件不全会造成【unable to open iCDB connection】, 一般在copy时是无法完整进行。
3. 我这里主要是因为是: license sever 的不同。需要进行repair处理(正在验证)
4. 在7.9.1 没有出现过。在7.9.3-7.9.4 出现。可能mentor加强对license控制了。

网友A:
与license没有任何关系,建议使用工具里面的copy功能,不要在并行设计时或打开设计时对设计时,直接使用操作系统的拷贝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license没有任何关系,建议使用工具里面的copy功能,不要在并行设计时或打开设计时对设计时,直接使用操作 ...

已验证和copy 没有关系. 用工具里的copy 一样不能打开.
database 的check也是正常.
使用了不同的 license sever 特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03-06):
    那楼上的,如何解决license server不同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B(2016-10-20):
这个问题久远了,不过为了以后的小伙伴找到办法,我还是回复一下。
找开始菜单的mentor总菜单,跟Design Entry 和Layout并列的有个System Tools,打开它,发现ICDB Server Manager,打开它,找到Tools,>>View Server>>找想打开的项目,完成之后,再找到ICDB Server Backup>>project>>Repair,等完成之后就可以打开工程了

网友:
    好像不能配截图,对付看吧

网友(2019-09-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看评论没有一个是可操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久远了,不过为了以后的小伙伴找到办法,我还是回复一下。
找开始菜单的mentor总菜单,跟Design E ...

ICDB Server Backup是ICBD Project Backup吗

网友D(2020-02-11):
引用 网友C:
ICDB Server Backup是ICBD Project Backup吗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多次尝试重新安装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次尝试重新安装解决了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提醒新来的同学,我最后装了EEVX.2.6就可以打开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