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allegro有什么致命的bug没有

楼主(2011-12-07):
最近画了快板子,有个器件掉了定位孔
记得没编辑过这个封装,但是导了很多次网表更新过很多次其他封装,还降过版本
用的是16.2,最新的hotfix
怀疑是软件bug大家有碰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16.2看你用的是什么破解了,是不是有个noic的那个?那个破解是有BUG的,我还是比较信赖pubkey所以推荐16.3以上的版本!

网友:
哦,还有这种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看你用的是什么破解了,是不是有个noic的那个?那个破解是有BUG的,我还是比较信赖pubkey所以推荐16.3以 ...

求16.2,16.2的pub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