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那个好心人帮忙解决一个特别困惑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在下面的电路图中,有个阶层电路图里面又有一个阶层电路,就是D/A AMP1和AMP2   这2个里面的元件是一样的   但是元件的编号不一样,可是我每次修改了AMP1后AMP2也跟着变了    我改了AMP2后AMP1又改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样DRC一直不能通过,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请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修改方法請參考下圖,先 Annotate1 然後 Annotate2 。

网友(点评):
向这位老大致敬.....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方法請參考下圖,先 Annotate1 然後 Annotate2 。

哈哈  好啦  我明白啦  太谢谢你啦   呵呵  谢谢!!!!!!

网友B:
jacklee大大,你的绘图软件用的啥?snagi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acklee大大,你的绘图软件用的啥?snagit?

WINDOWS 自帶的標準繪圖軟件。

网友B:
这个自带的软件都能用的这么好,厉害。

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个数字电路老师,考试卷里的所有电路符号,电路图都是用它做的,
做的比例匀称,看上去特别美观,我当时就佩服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自帶的標準繪圖軟件。

呵呵  你好 又麻烦你啦   请问一下我做的差不多了在添加元件封装了   但是发现了一个元件下面的问题    就是那几个隐藏的脚不能隐藏了     编辑了但是最后又出现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下面红色框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带的软件都能用的这么好,厉害。

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个数字电路老师,考试卷里的所有电路符号,电 ...

该怎么处理呢   元件的顶部也有四个是电源  跟地用的   但是没有接入电路图    请问改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先要看你 U6 的手冊,這八根信號管腳,是不是正確對應到手冊上 PIN NUMBER 和 PIN NAME,並且看看是不是需要接信號或是電源。

我猜測,上面 4 根是要接電源,下面 4 根是要接 GND。如果你確認后,是同我所說的一樣,那就把上面 4 根用 WIRE 拉到電源端,下方就直接放上 GND 符號。如果手冊上面說是不需要接,直接在 PIN 上打 X 符號。

另外補充一下,最好在ORCAD上面修改這8根管腳,因為這8根沒有 PIN NUMBER (由你貼上來的原理圖上看到的),PIN NAME 也是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看你 U6 的手冊,這八根信號管腳,是不是正確對應到手冊上 PIN NUMBER 和 PIN NAME,並且看看是不是需要 ...

恩 是的  你说的是这样的呀   上面是接电源   下面接地的   但是电路图上没有任后wire接这8根管脚,这8个管脚是实际存在的  但是我想让他隐藏   同时又不影响其他的电路    该怎么隐藏呢 !!

网友A:
上面改 PIN NAME 為 VCC,下方 PIN NEAME 為 GND ,其它操作方法請看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改 PIN NAME 為 VCC,下方 PIN NEAME 為 GND ,其它操作方法請看圖片。

哦   原来是这样  将他们的引脚类型改为power  我明白了  谢谢老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這篇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786-1-1.html

你好大哥   今天公司让我们做个东西    资料给了我们   但是我打开这个dsn文件的时候出现attempt to read file with invalid file format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大哥   今天公司让我们做个东西    资料给了我们   但是我打开这个dsn文件的时候出现attempt to read ...

看圖片來說,這個文件是不屬於 ORCAD DSN 格式,所以ORCAD無法打開。至於詳細狀況,不是很清楚。

第二張小圖片不具有分析狀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片來說,這個文件是不屬於 ORCAD DSN 格式,所以ORCAD無法打開。至於詳細狀況,不是很清楚。

第二 ...

恩   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自帶的標準繪圖軟件。

jack老哥  又问你个问题啦  在pads中保存现有的图的封装很简单,但是在orcad中怎么成批量的保存呢   不是一个一个的保存,而是像pads那样一下就能全部保存  有这种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看

呵呵 终于找到了个很方便简单的方法了 谢谢j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