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16.3 同一条net上怎么能用多个VIA?

楼主(2011-12-07):
allegro 16.3有几根power net 比较粗 过层时候想多通过几个VIA 可以这边只能打一个via  请问各位侠侠 同一条net上怎么打多个VIA? 如何设置呢?

感激不尽......

网友A:
COPY VIA放在线上,再把VIA连起来不就行了吗?注意去掉replace etch选取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PY VIA放在线上,再把VIA连起来不就行了吗?注意去掉replace etch选取项。

感谢您的回答  那“去掉replace etch” 设置是在哪边的?

网友:
option选项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