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2C时序

楼主(2011-12-07):
请教:
如上图,时序是怎么样的呢?
另外SDA怎么画出了两根线,各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另外SDA怎么画出了两根线,SDA的数据是0和1变化的,表示可以为0也可以为1。SCL是时钟,SDA是传送的是数据,数据是会变的,而时钟是固定的时序(跟软件设定的速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SDA怎么画出了两根线,SDA的数据是0和1变化的,表示可以为0也可以为1。SCL是时钟,SDA是传送的是数据,数 ...

谢谢答复。
可能是我的问法有歧义。
我知道这两根线的作用,但是1、不知道具体的时序? 2、SDA两根线应该不是一根表示0.一根表示1吧?因为每根线上都有高低,也就是0、1,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画了两根线?

网友B:
时序是配合SCL看的。
SCL才是时钟,SDA是数据,2楼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数据是可以1也可以0的,比如说在SCL的1处,SDA可以送1也可以送0,画在一起就是两根线了。不是说它同一个时刻发送了两个不同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是配合SCL看的。
SCL才是时钟,SDA是数据,2楼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数据是可以1也可以0的,比如说在SCL的 ...

哦,就是说这个图给出了两种情况?同一时刻,sda要么送1,要么送0,这个图画在了一起?

网友:
看来你已经理解了

网友:
楼上正解,某一时刻SCK,SDA接收or发出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