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eate artwork问题

楼主(2011-12-07):
当建立底片时,一直遇到错误,

以下三张图片各别是设定,流程与错误,请问要怎样顺利出底片呢?

网友:
查看一下,design parameter中的关于精度的设置是否与上图1的一致,
另外你的shape global parameter中是否将artwork选为了同样的gerber6x00格式。

楼主:
shape global parameter 已设好gerber6x00格式,
想请问design parameter中的精度要如何设定? 谢谢

网友:
manufacture---nc----nc parameters

楼主:
还是不行,请问是否有何处需要再做设定?

网友:
    显然不是这个问题,,把参考零点重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pe global parameter 已设好gerber6x00格式,
    想请问design parameter中的精度要如何设定? 谢谢

    你目前的精度设置是多少?
整数:
小数:

楼主:
    整数 与 小数 各设皆设5~

网友:
    log上显示精度设置不对。
format下面的decimal places改为5试试

楼主:
    换了电脑一试 问题就解決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无奈。恕我直言,这个问题你以后还会再出现的,因为你还是没有搞懂根本原因在哪里。

网友:
    在执行图片步骤之前,应该还有些需要设定,你单提出此问题,很难帮你解决

网友B:
    假如此图片设定正确,你要出单层底片为何不用Gerber RS274X 格式?Gerber 6X00 一般是用ODB++出图的!个人看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此图片设定正确,你要出单层底片为何不用Gerber RS274X 格式?Gerber 6X00 一般是用ODB++出图的!个人看 ...

ODB++ 是什么??  小弟因刚接触Allegro  所以还很多不懂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奈。恕我直言,这个问题你以后还会再出现的,因为你还是没有搞懂根本原因在哪里。

的却,我还须研究一翻,衷心谢谢 t 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