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怎么确定原理图的正确性,我是粗人,老是有地方没有连接上都不知道

楼主(2011-12-07):
想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弄,每次都是在PCB中发现的,然后再去看原理图,果然是有问题。
说几个觉犯的吧、
1.网络连接不对应,就是有一头标错了字母,多张图纸的时候怎么检查。
2.本来是要连接的角,结果没有接上都没有看到,比如说应该连的是3角,结果点2角连上了,怎么查错。

网友:
要是用ORCAD就能直接DRC了,Logic好像导出的网表文件能对元件和封装信息进行检查,然后导入LAYOUT之后生成REP文件,里面显示了出现错误与警告的位置,楼主所述的错误也可以在里面发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