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2007怎样同步更新封装库文件到PCB中

楼主(2011-12-07):
请教:pads2007怎样同步更新封装库文件到PCB中:
我在PADS2007的PCB封装库中修改了封装焊盘的尺寸(焊盘改小了),但是在PCB中还是保持原来的那个封装尺寸。刷新也不起作用,请问如何将封装库同步更新到PCB中。

网友:
选中器件右键edit Decal,在接下来打开的封装编辑界面直接修改焊盘尺寸或者点击左上角的打开按钮,打开库里面修改好的封装,然后关闭界面,在弹出的对话框选项Keep attributes前打钩,再点All,即可更新所有封装名相同的的封装。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